触摸屏上要输出数值清零的按键怎么弄

楼主(2010-05-07):
谁能教下我?

网友A:
你用触摸屏软件编辑一个按键不就好了吗?那就按键就有编号,再用PLC程序的零输入要清零元件就好了.

网友B:
直接制作个字地址按钮选数据置零

网友C:
在屏上做过按钮 在PLC里写个程序将零传送到那个寄存器 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1-23):
做个功能键选择置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