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断路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0-05-07):
现在有两台设备,一台是380v额定电压驱动50KW的电机,一台是380v驱动30KW的电机,该怎么选择低压断路器啊。。请尽量详细。。。大虾们给点宝贵意见,感激不尽。我这方面不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个人愚见,主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大致有1.4倍的余量,也要考虑能不能通过电机启动电流的冲击

楼主:
我只知道家庭配电型断路器和电机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不一样,不过具体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不清楚。。。。。求指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如果你有某个厂家的低压电器产品选型资料,里面都会有介绍有选型方法
多谢~~~

网友B:
第 4.2.3 条当保护电器为符合《低压断路器》(JBI284-85)的
低压断路器时,短路电流不应小于低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
器整定电流的1.3 倍。
来自本论坛.参考下吧.

网友C:
是按电流来选吧, 三相380V的,大约是1000W的电流是2A吧.

网友D:
选择D型的断路器,50KW的用户100A。30KW的用60A。

网友E:
50KW的用户120----150A。30KW的用80--100A

网友F:
要看你是什么样启动啦?

网友F:
变频就跟电机电流样选啦

网友G:
按7楼的去选吧,最好用漏电开关

网友H:
选择断路器之前,根据负载的电流,负载与控制部分的距离确定电线的长度,再计算出在末端产生的短路电流,用以设定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再根据在断路器后最近的地方发生短路的情况,计算出断路器的瞬时分断能力。至于开关的电流,为保证在正常的发热内,塑壳断路等于负载的额定电流*1.7,所以50KW用200A的断路器.30KW的用100A的断路器,低于此值,夏天时开关发热严重.请慎重!!

网友I:
50KW的用120----150A。30KW的用80--100A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有点头绪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对应该看你是怎样的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