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断路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0-05-07):
请教带5KW电机负载的情况下怎么选择低压断路器型号,怎么计算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求大虾们指点。。。。。。。。感激不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Ⅰ﹦P/√3×0.38×cos¢ 是否还要考虑传输距离、启动频率、工作环境、电机用途、负载负荷、操作人员安全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初略计算即可,P=UI
5000=220(380)*I

网友C:
首先要说的是有5KW的电机吗?是5.5KW吧?它的电流一般为11A,乘以塑壳断路器的系数1.7,建议选择20A的断路器,还有最大分断能力要满足断路器下端的最大短路电流的分断,瞬时脱扣须满足电线末端短路能瞬时脱扣,因为线的距离直接决定着瞬时脱扣电流的设定.否则短路后也不会跳闸.慎重!!
下载积分:+2(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