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好坏,怎样确定

楼主(2010-05-07):
热继电器的好坏,怎样确定,请教各位.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主回路和控制触点的通断,不就能辨别好坏了嘛!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
整定到低于设备的额定电流,然后运转。配合钳形表测试其在电流高于整定电流下动作否就OK了。

网友C:
直观点,拆开来看看就行了..

网友D:
一楼二楼常用方法

网友E:
触点问题不大,整定值不太好确定,不过二楼方法还是可行的,实测电流后:比如10A,将整定值设定到10A或稍微小一点,一定时间动作后,就认为是可以的产品。不过热过载继电器是有动作延时的(双金属片膨胀方式),请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