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中如何对带小数的数值进行运算?

楼主(2010-05-07):
我现在用文本显示器输入带小数的值12.2,给D10,为什么提示不能输入呢?信捷的PLC在运算小数相乘或是相除时,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
我现在要用进行小数的运算,文本设定的小数值传送到D10中,然后经过浮点数除法进行计算,可是怎么D10中不让写入小数呢?程序我该怎么写?

网友A:
文本屏中输入的数值不管几位小数都是假的,输入到PLC中都是整数,你要加一步div指令转换成小数形式再进行运算。文本不能输入是有可能因为输入的数值超出了可设置范围,比如只能输入整数,你输入小数就不能输入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浮点数的运算都是32位操作 EDIV 改成DEDIV

楼主:
回复3楼 ,我怎么没找到DEDIV指令。

网友C:
你要先把D10转换为实数才可以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的运算都是32位操作 EDIV 改成DEDIV
画蛇添足啊!!!
呵呵!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