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omron PLC的cpu单元和扩展单元输出形式是否必须一致。

楼主(2010-05-07):
如题,比如说我的CPU单元因为需要控制伺服,选择的是晶体管漏型输出,然后我的扩展单元因为要控制一些电磁阀,想要大电流的输出,能不能选择继电器输出型的扩展模块呢?
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
这个要分具体的系列的,有的型号模块的电源是通过外部电源供给的。可以NPN,PNP,都可以,是通过模块电源的接线方法改变。

网友B:
既然是模块式的PLC ,,答案是肯定的,,我经常 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