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在PLC中是否需要标度转换?如何使用?

楼主(2010-05-07):
本人正在学习PLC编程,朋友给了个小程序,在看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模拟量输进去后,首先对其进行了PID调节,调节后的值又经过标度SCL换算,把二进制换算成BCD码,紧接着就用BIN指令把BCD码重新换算到二进制,最后从模拟量输出口输出,在程序里也没发现对模拟输入量进行其他数学计算,不懂中间为什么要进行标度转换,恳请高手给予指点,如果需要标度,如何使用,标度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范围不是你需要的,标度转换后就是你需要的参数。

楼主:
经过几个小时的学习,个人总结的是模拟量在AD采样后进入CPU的是二进制数,进行标度变换后变成十进制数,与实际中的模拟量相对应,便于进行计算和各种算法,数值计算完成后再转换回二进制有DA模块输出。
例子:设A/D单元输入信号为1-5V,PLC的CPU分辨率为6000,经A/D转换为对应为0000-1770并存到200通道,用SCL求出A/D输入对应实际量程0-7000KPA,结果存放到D201通道,参数值存放在1020-1023通道中,四个控制字是#0 #0 #7000 #1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