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使用者请进

楼主(2010-05-07):
那位朋友知道,是否有对于C200H使用的PMD-PROGRAMM软件,现有有C200H用户程序。是否有PMD软件用于打开C200H程序,

网友A:
5.0的就可以打开

网友B:
我只有CX-P编程软件,他要连接lk模块才能连接,编程容易报错,你说的是什么软件我不清楚,没有过

网友C:
如果有通讯模块的话,可以用CX-P软件的。

楼主:
本程序并非为CXP5.0或7.3所能打开的用户程序文件,扩展名分别为:
*.ASH
*.ASF
*.DOA
*.PRG
对于C200H用户程序,不知什么软件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