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一下这条

楼主(2010-05-07):
师傅们是不是从S321到S327的状态都为0才执行传送,后面不加P将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S321开始到S329,这几个状态器都没有置位的话,那么就让D28中的数据为零。
一般用于触摸屏的强制显示。
但显示那一页,具体看你是什么触摸屏。设置了那个数据寄存器,寄存器数据是什么,显示那一页。

网友B:
D28应该是报警信息吧,不同数值代表不同报警信息

网友C:
不加P有什么影响,需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般地说,则是当S321~S328全为0时,若不是MOVP,则期间D28一直为0;若是MOVP,则仅在S321~S328全为0瞬间,复位D28。

网友D:
带P的话是脉冲执行,仅有每次ON到OFF瞬间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