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7):
一条1米长70平方的铜电线,用钳表测的电流92A,环境温度30度左右,但测得电线表面温度有42度,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检查你的钳形表是不是准确的,70平方的铜线负载92A的电流是不会发热的,
再看看周围有没有辐射热源,

楼主:
负载是3台11KW和1台22KW的电机,并且不是频繁启动,周围没有辐射热源

网友B:
有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C:
钳形表测的是有效值,如功率因素低,实际电流大大超过。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这样带一点问题也没有的。55KW      70平方线应该足够了。。

网友E:
八成电线是伪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这样带一点问题也没有的。55KW      70平方线应该足够了。。

用肯定可以用,但我想70平方92A的电流应该是不会发热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形表测的是有效值,如功率因素低,实际电流大大超过。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就算是无功的问题,电流还是流过电线,那么钳形表就能测出来的呀

网友F:
  检查下两端的接头,是否温度更高?只有1米长电缆工,若接线端子不牢固的话,会引起发热,传过去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两端的接头,是否温度更高?只有1米长电缆工,若接线端子不牢固的话,会引起发热,传过去的。

检查过,温度没有更高

网友G:
应该不会啊!我用过76KW的电机 用变频器控制 我放的是50的线 大概20米长 电流110-120之间 也没怎么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会啊!我用过76KW的电机 用变频器控制 我放的是50的线 大概20米长 电流110-120之间 也没怎么发热啊
所以我是想不明白

网友H:
92A电流没有问题,检查一下两端接压线是否压实。应该为外部热传递过来

网友I:
检查端子线耳是否合格。

网友J:
铝线或者青铜 呵呵

网友K:
电线有可能是铜包铝或者铜包铁的,买到伪劣产品了。

网友L:
可能你的电线质量差,一般70平方的线过92安的电流是不会很热,有小小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M:
42度不热

网友N:
平常没有注意过,但温升12度,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O(2010-06-23):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P:
质量问题,电线拉丝的时候粗细可能不均匀, 铜的材质也有关系。

网友Q:
有点温度才正常,要考虑马达的启动电流呀,放心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R:
30度下测有40度很正常

网友S:
看看你的线径是否标准

网友T:
可能使用的电线是非标的, 电缆直径远低于70, 你可以用70的线鼻子插到该铜线上比一下,如果很轻松就装上的话,就是非标电缆,正规电缆在安装线鼻子期间需要将线鼻子进口处用刀子倒圆角才能刚好装进去.

网友U:
电线没什么问题。三条线温度一样吗?有没有测量三相负荷的电流平不平衡?有的由于电机铜线绝缘有微小破裂导致匝间短路,引起一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V:
你是不是看错线了,是不是铜铝线,这个你要搞清楚.

网友W:
70平方。按道理能用280A。最少也能用140KW。有点温度是正常的,但是这么小的功率,就有温度,可能。铜线材质上纯度有问题!

网友X:
1米长???会不会是两头的接头虚接??

网友Y:
电线不是国标的。电线过电发热是正常的,但这么大的电线这么点负载,发热就不正常了。估计是厂标线。厂标线只有国标的一半多一点。

网友Z:
92A电流没有问题,检查一下两端接压线是否压实。

网友AA:
肯定没接好

网友AB:
钳流表没问题,看看线鼻子吧,有没有接劳或压紧。

网友AC:
有可能是负载过大,或是线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