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与工频的用电量问题

楼主(2010-05-07):
最近做了一个实验,两台15KW的电机工频时测得电流55A,变频时测得两台变频器的输入总的电流是38A,问题是电度表测出的用电量,用变频器比用工频还多出1度电,我想之所以工频时电流大可能是无功的问题,但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吧

网友A:
1、电度表的精度受电磁干扰会下降的,问题估计是变频器引起的。
2、用机械式电度表。
3、用变频器不一定省电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电度表是机械式的,变频器不一定省电,我也知道,但不明白的是电流怎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B:
变频器也要耗电的。况且,你的电机运行负载不一定全在轻载状态,如果满负荷变频就没意义了。
变频器输出的不一定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也要耗电的。况且,你的电机运行负载不一定全在轻载状态,如果满负荷变频就没意义了。
变频器输出的不一定是正弦波。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电流不一样大,为什么用电量却一样多

网友A:
1、电流测量用数字式还是机械式表?
2、测量变频器电量时用的互感器是接在变频器进线还是出线处?
3、电度表远离变压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变频器运行在满负荷即50HZ时不但不省电而且费电,因为变频本身也耗电,但在50HZ以下时应比工频省电,可以节能。

网友D:
变频器不一定省电。。。理论上来说最多能节省20~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