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

楼主(2010-05-07):
我单位要开发一个水温控制系统,用PLC+温度模块+,电热板加热,温度最高加到38度,最低加到28度,温度可以调节,要求在5分钟之内加到设定温度,容器的体积2升,温度误差在1度左右有什么办法做到。

网友A:
建议用温控仪吧,精度有保证,而且简单。具体加热速度,可适当选择加热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用PID温度表控制固态继电器,1度没问题,加热丝功率与升温有关。简单可设易控成本低。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吗搞的那么复杂,直接用温控器控制不就得了

网友D:
如果用PLC做PID 你很可能需要手动来调整PID参数

网友E:
你们公司太有财了!建议你们公司再搞个组态软件,进行上位机控制;这样老板在办公室就可以玩了!

网友F:
温控器就好啦,如果想组态,就再搞过通讯就好了

网友G:
你们公司太有钱了,用个欧姆龙的温控器几百块就搞定了,还要用什么PLC,,厉害

网友H:
你们公司太有钱了,一个简单加热系统,就用PLC来控制,简直就是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