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7变频器LP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05-07):
安邦信G7变频器主板上有个小电路板,有7个脚:R,S,T,+15V,-15V,LP,0V 请教高手:这个LP是什么信号?什么功能?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变频器,但你可以找到这个型号的使用说明书,相信上面就有了吧。

楼主:
是内部电路板上的,说明书上不会说这些的,懂维修变频器的师傅应该知道。

楼主:
没人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