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是个什么样的指令?

楼主(2010-05-07):
看样子好象是计时的,但是怎么要这样写呢?请帮忙解释下!就是蓝框内的部分。

网友A:
直接输入LD> T4 K50就可以了啊

楼主:
是吗?如果说是你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也搞不懂厂家为什么要这样编呢

网友B:
程序意思为:当T4的当前值大于常熟50时,执行复位程序RST...(后面什么鸟看不见)
不同品牌的PLC此方面的指令不太相同,得依据实际情况来说明,请楼主说明PLC的型号

楼主:
是三菱FX系例的

网友C:
这是一个比较指令啊,在三菱应用手册上应该有说到的

网友D:
这是个三菱触点比较指令,指令号是FNC225.意思就如3楼所说.

网友E:
这是一个比较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