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时,要不要考虑加减速

楼主(2010-05-08):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时,要不要考虑加减速,如果要应如何分配加减速

网友A:
要考虑加减速,加减速过快容易过冲,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设置,但是一般不在驱动器里面设置,而是在位置控制模块里面设置加减速时间

楼主:
如果没有位置控制模块,而是用PLC的脉冲作为驱动,那又如何处理加减速?

网友B:
一般具有高速脉冲输出的PLC都有一段固定的程序对步进或伺服进行控制,在这段固定的程序段里初始频率、加减速时间、最高频率都可以设定

楼主:
位置控制时,如果脉冲的频率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用PLC的程序弄成加减速,岂不是多少有点阶梯状的加减速?

网友C:
三菱有一个这种专门的指令PLSR,你可以在该指令上修改它的加减速,但是加减速的时间我都是试出来的,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加减速的时间能如何推算出来?

网友D:
你用使用了1PG 模块没有
它可以设置 没有就使用 PLSR指令 看看
自动化之源

网友E:
一般是要加减速的,这样才精确~!

网友F:
高手,高手!指教了也学习了,论坛太好了

网友G:
高手,高手!指教了也学习

网友H:
用PLSY指令的话加减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位置定位的话经常出现偏差的,我用绝对指令的话又怎么进行加减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