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截图?

楼主(2010-05-08):
如题:怎样将梯形图的一部份截下来??新手望指教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953.html
下载积分:+1(周影)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687.html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B:
压箱底的 货色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snagit一款外国软件非常好用,或现在可以用搜狗的扩展功能,很方便!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D:
打开QQ的情况下,同时按住 CTRL ALT A三个键就可以,然后用箭头圈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三菱

网友E:
还用啥子软件哟? 用QQ截图撒!这么简单,而且又不需要另外安装,方便得很!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大家的方法也太麻烦了吧,用qq小窗口也有可能挡住梯形图啊,最好的办法只要按下键盘上的一个键就ok了!
按下“PrtScr”键就已经截图了,然后可以在画图里面选择粘贴后,任意剪切出你想要的那部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G:
我是用QQ的截屏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H(2010-06-23):
用shift+1键就可以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I:
按prtsc键再在画图里面粘贴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J:
QQ截屏方便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K:
按下Prnt Scrn 键后在画图板里面任意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