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现在我用的是224CN,据资料显示它的大电容在数据断电保持最少可以用70个小时。但我在测试的时候只有半个小时左右。
测试一(在有程序的时候):
(1)在系统块中设置断电保持数据
设置VD0到VD20为断电保持

(2)下载程序
下载的时候连系统块一起下载下去

(3)测试
用触摸屏写入数据值;
直接强制写入数据值;

测试二(没有程序的时候):
(1)在系统块中设置断电保持数据
设置VD0到VD20为断电保持

(2)下载程序
下载的时候连系统块一起下载下去

(3)测试
用触摸屏写入数据值;
直接强制写入数据值;

这二种测试方法都有PLC连续充电一天多。
请问各位高手:
1、    操作方法没有错吧?
2、    如果没有错,为什么数据只能保存这么一点点时间?
3、    现在国产的S7-200的大电容在充满电的时候到底可以用多用多久?

网友A:
看起来操作方法没错;但是不会只能保持这么点时间吧;具体时间没有测试过,但是断电三五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2010-08-14):
一个月肯定不行,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间吧

网友C:
趁着这个问题,想问大家一下,超级电容什么样子的啊,cpu224的,因为有拆开的plc板子,被人问起了这个问题,真的回答不出来,就看到cpu板上有一个固态电容,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外方里面是圆形的东西,不知道那是什么,是不是所谓的超级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