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我用的FX1N的PLC,在用GX调试时每过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连接失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1楼的问题网上有很多人问过,所以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软件问题,有的版本电脑不支持。从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各位楼主我用这个软件GX-DEVELOPER-8.34  怎么没有办法连接三菱FXos-30MR。但是我连接FX1s系列就可以。请帮帮忙

网友B:
你选用FXGPWIN.EXE   看看
自动化之源

网友C:
引用楼主yangyg125于2010-05-08 16:37发表的 求助: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
我用的FX1N的PLC,在用GX调试时每过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连接失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正解,我换了通讯线就可以了。
只是疑惑的是,好几根原本好好的通讯线怎么会忽然不稳定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解,我换了通讯线就可以了。
只是疑惑的是,好几根原本好好的通讯线怎么会忽然不稳定起来?

電纜估計不是行貨

网友D:
我用的FX1N的PLC,编写了个简单的梯形图,想加个定时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加,?请高手高手我,西门子倒是很容易加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