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8):
我公司的一台触摸屏(三菱F940)坏了,我想用电脑(运行三菱的触摸屏模拟软件)代替触摸屏和PLC(三菱FX2N)通讯,怎么才可以实现啊,望高手赐教下,先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A:
组态软件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组态。。。。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三菱的有可以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的软件,直接在电脑上运行触摸屏的工程。
    在电脑上运行,如果无对应的U KEY,则只能运行2个小时。

    还可以用组态软件编写对应程序。国产的组态授权比较容易找到不花钱的。
  • 下载积分:+2(zyfzxh)

网友D:
    也可以用VB直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