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RVELOPER 8.86安装不了请教

楼主(2010-05-08):
各位师傅!我今天下载也三菱最新版本的PLC编辑软件有系列号,但安装了,有可能是我的电脑硬件大差了,请问这个软件对电脑的硬件配置要求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A:
请描述详细点,最好是贴图加以说明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的电脑配置:CPU : INTEL PENTIUM M753 主频1.2 G. 内存: DDR2 1272M
显卡:MOBILE INTEL(R) 915GM/GMS910GMLE 8M
能安装三菱GX DRVELOPER 8.86吗?

楼主:
但我的就是安装不了。有附图的提示.

网友B:
你的硬件配置足以安装运行这个软件,检查你的编程软件。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
电脑里面的有病毒也会出现你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的就是安装不了。有附图的提示.
根据提示很有可能电脑中毒,建议楼主将软件直接放到桌面上试试,若还是一样楼主的电脑很大程度是中毒

网友C:
请问序列号多少吖?
81104566@qq.com
工控小子

网友D:
序列号:423-444127508

网友E:
用这个了,直接使用,不需要安装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fpag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