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0-05-08):
客户一台机器PLC为FX1S-30MR-ES/UL的坏了。我那FX1S-30MR-001的去换。从原来机器上读出的程序写不进新的PLC。总显示软元件超范围。我检查过程序了。没有问题。郁闷!

网友A:
程序自检有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不好意思,忘记附件了。 [upload=1]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B:
你的程序只有300多步但怎么会显示有1500多步呢。

网友C:
不同的型号可以随你自己设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只有300多步但怎么会显示有1500多步呢。
有1526步,显示只有362步,不知道楼主你这程序是怎么一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