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940密码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自己创建一个工程,设置密码等级1 (密码0000) 上传后重新启动进入系统菜单时出来一个密码输入对话框,输入0000也没反应,请问要如何进入系统菜单?
QQ434305952

网友A:
不是同一个密码

楼主:
查看系统画面密码保护都默认为15级
提示没有设置15级别的密码可以吗?我点确认,是不是系统默认了一个密码啊?那这个默认密码是多少呢

楼主:
一直在等待。。。

网友B:
加我QQ 491576510

网友C:
安全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是不一样的
三菱

楼主:
我知道密码不是一样的,但是在我没输入密码的情况下,那系统密码应该是多少?

网友A:
还是想办法解密吧

楼主:
解密软件读出来根本就没有15级密码呢?只有我设置的1.2.3级的密码

楼主(2011-03-18):
继续请教上面的问题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0163.html
不知道能否帮上忙。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