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欧姆龙CPM2AH型号的0.1秒脉冲信号怎么编入梯形图?

楼主(2010-05-08):
请会的师傅指点,欧姆龙CPM2AH型号的0.1秒脉冲信号怎么编入梯形图?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7.3编程软件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确切的说应该是0.1S时钟脉冲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编程软件按C

网友A:
自动选项中选择就行,简单操作

楼主:
不用快捷键的方法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yaoxudong师傅跪谢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