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奇怪,几十千瓦的电气柜运行起来没有功率,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0-05-08):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我们公司的配电柜中有一低压回路连接一个动力柜,里面全部为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水泵,6台15KW水泵,最近发现其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每天走字最多25Kwh左右,电度表为中电的PMC-510A,电流,电压测试都正常,就是B相没有有功功率,B相得功率因数很低0.03左右,其他两相都在0.8左右,三相的视在功率比较平衡,总的功率因数在0.2左右,然后总的有功功率就很小,这是怎么回事呀,也太节能了吧?

网友A:
那应该正确,每天25度,一小时也就几安

网友B:
一些数据是在电度表上观察到的吗?
最近,表示以前是正常的;视在功率比较平衡,证明接线没有遗漏……
但检查,无非是从负载和计量 两方面着手;
从所给资料看,还是应当检查计量部分,查接线等、及证明表计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C:
主回路应该没问题。B相计量回路有问题,有断线或接触不良,所以没有功。作为水泵,功率因数不可能这么低,起码0.7、0.8以上。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楼主:
由于有生产没法检查测量回路,换了备用表问题依旧,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功率因素接近1才是最好的,你的功率因素那么低,是不是系统接线有问题,看看你的电表是不是接了互感器

楼主:
不用互感器怎么测量回路的电流呢,不过今天有点头绪了,好像是动力柜的问题,他的仪表的互感器在一相上,可能是电感使电压和电流的角度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