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请教。

楼主(2010-05-08):
什么情况下用硬线什么情况下用软线谢谢的

网友A:
连接至设备,有振动的,通常用软线。

网友B:
要从施工项目大小和要求来看。硬线接线方便,穿管敷设方便,煨线方便成型,美观,相对来讲电阻稍大一些。软线电阻相对硬线小些,不容易煨线成型,在弯道多的地方穿线容易。大的项目一般都用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