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信捷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这里有台信捷触摸屏,一写进去就显示DOWnIoad.....................关电也是一样。
就不跳出来,这是什么原因,信捷的我没有用过。

楼主:
已经解决,我还以为是我线的问题,把线拔了,电源断开就好了

网友A:
呵呵,应该关电也可以吧,为什么非要拔线.

楼主:
不懂,信捷的刚刚接触。。。我是用三菱的触摸屏数据线写的。。我得不知道可以用。。呵呵

网友B:
你把屏的强制下载的线给接通了。三菱的触摸屏数据线和信捷的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