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0-05-09):
台达plc和三菱plc的编程方法和指令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我稍微看过一下,编程方法应该一样,但指令不是完全一样。
基本指令中,有的指令在梯形图中的表达有区别,如定时器、计数器;不过,这两个元件,对应转换过来就行。
另外,编程软件也有区别;台达有WPLSoft和ISPSoft两种编程软件。

网友B:
指令基本兼容,特殊寄存器型号所对应的功能不同,楼上所说的软件任选其一可用,具体用法可参照编程手册

网友C:
只能说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