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eviewMT500如何上传程序?

楼主(2010-05-09):
深圳步科人机MT500触摸屏如何上传程序到电脑里,求详细具体操作过程,第一次,不会用,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安装好编程软件后同时还会有图1中的那几个程序,运行红圈的那个EM程序,会出现图2的界面,选好你的COM口,再点UpLoad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之前屏里的程序有密码的话还会叫你输入密码。
下载积分:+2(f105262192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B:
假如没有密码怎么办呢????怎样破解呢???

网友C(2010-07-06):
这个型号的程序 就是读出来了 也不能在编程软件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