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请教高手,我用浮点运算后,得到的数有小数点,当我要用这个数与一个整数进行高速比较时还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或是怎么去掉小数点后的数?

网友A:
将其转换成整数--------根据PLC品牌和型号找其具体指令

网友B:
斑竹很强大,把我想说的话给抢先说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把要转换的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