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有谁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0-05-09):
楼上的你好请问一个问题:我有俩台士林PLC型号是SEPLCAXON-40MR-ES我用三菱编程电缆没办法通信请问是不是编程电缆问题。QQ邮箱
1097419639@qq.ccom
多谢

网友A:
士林AX0N-40MR就是FX0N-40MR,可以直接用三菱编程线的,编程软件要用FXGPWIN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士林和三菱是一家人吗?

网友C:
士林是士林,三菱是三菱

网友D:
看看串口驱动

网友A:
士林是三菱的OEM厂商

网友E:
傻子都知道是不行的啊。真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