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电缆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的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电缆为什么没法与三菱FXos-30MR通讯请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是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B(2010-10-15):
需加驱动

网友C:
USE接口要安装驱动,还要选择正确端口号!

网友D:
把通讯线连接好,PLC上电,打开电脑,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你的端口号,打开编程软件,修改传输设置里面的端口号,再进行通讯测试,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