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一指令,为什么运算后是减二呢

楼主(2010-05-09):
我用的是sub d200 k1 d202指令
但是当d200是12的时候d202就是10
当我改为k2时3,d202又变成9,总之就是比我要的值少1
我想不通,请指点迷津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执行条件,是脉冲型的吗?
他处未使用到D20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条件,是脉冲型的吗?
他处未使用到D202吗?
执行条件是脉冲的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B:
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实地考察,首先去摸透SUB指令说明(注意事项),分析程序是不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FX1NCPU
附图....应该属于程序问题.除数与被除数为绝对值时理论上不存在脉冲执行与否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A:
哦,我理解错了,我想的是源操作数和目的操作数 是同一个器件;4楼说的正确!
像4楼一样,单独就试这条指令,也是顶楼的结果吗?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我后面还有dec指令,结果就出了点问题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