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GT1000系列触摸屏?

楼主(2010-05-09):
各位好,在三菱GT1000系列触摸屏上怎么搞成中文和英文可以切换的画面?
附上我写的程序,哪位高手有空帮我搞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要在做语言切换功能
首先要设置语言切换软元件
然后在注释中设置注释组,注释组中设置各种语言的文字
最后每个元件上的显示的文字用注释组显示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