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9):
三菱的USB-SC09数据线在我重装系统后,却无法再次装上。显示
  If your USB device is connected, please unplug it now...

  Press Continue to uninstall the drivers, or Cancel to quit.
然后按继续,显示
  Error, file not found

  C:\WINDOWS\system32\FTDIUN2K.INI

  Press Finish to exit.
请教各位高手,这何解?能帮解答一下吗。在此先谢了!

网友A:
  C:\WINDOWS\system32\FTDIUN2K.INI找到后删除,再重装试试!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谢谢一楼,试了,但在C盘竟搜不到WINDOWS\system32\FTDIUN2K.INI。

网友B:
从网上找这个软件y-105USB-232,装一下试一试

网友B:
我每次装完系统都是用这个软件,每次都成功。很好用,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