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编码器与PLC的程序 是测量长度用的

楼主(2010-05-09):
我公司现在要做测量长度的机器 要用到PLC和编码器 PLC是三菱FX1S 编码器是欧姆龙的 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增量编码器,速度不高就用普通加减计数器,高速就用相位差高速计数器.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通常选择格雷码输出,直接用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over

网友B:
楼上兄弟能不能发个简单程序出来看看呀

网友C:
自己参照手册相关指令说明编写,这样做一次你可以理解掌握好多东西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我也是在找

网友E:
我看还是自己找的好

网友F:
说一下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我现在是欧姆龙的编码器 600个脉冲每圈 编码器连接的轮子的周长是18.84MM,现在我想测量1米长的。编码器就要发31847个脉冲,到了31847之后 怎样把编码器复位,准备下一个1米长的测量

网友G:
我有和我联系QQ247736244

网友H:
D100里的值要大于D102里的值,D102的值是编码器所发的脉冲数(31847)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