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请问三菱PLC温度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2010-05-09):
请问有人编程是关于三菱PLC温度控制程序的吗?
要求:
根据温度的设定值和测量值,如果温度高于设定值,则冷却阀开始工作;如果温度低于设定值,则加热器开始工作,直到温度达到设定值,保持温度的恒定;以上是自动控制。加热器还设定了手动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可以分别对相对应的参数手动设定一个值,加热器手动开启加热、停止加热。
请问有人可以帮我吗?

网友A:
给你一个提示,你要选用一个温度控制模块,再通过pid整定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个对于搞工控的是小儿科,可能没人给你做。

网友B:
用PID比例微分积分控制指令,现在都用这指令了很方便,书上说得很清楚。

网友C:
这个对做工控的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网友D:
我也不会你要是知道也告诉我一声

楼主:
请问可以帮忙设计吗?我实在不懂~

网友E:
看到找我吧,我正闲着没事做呢!8088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