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09):
通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用的好好的,最近想连接的时候就提示这个二个出来了,高手出来说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B:
不是不有其他的软件也在通讯

网友B:
选另一个端口试一下

网友C:
这可能是中文编程软件的问题,你用英文编程软件试试。去年我用富士NB系列PLC,中文编程软件无法与PLC通讯,改用英文编程软件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换个端口试了吗?

网友E:
你打开的软件太多,有软件要已占用你要用的端口。正常情况重启电脑能解决。除非。。。。。。

楼主:
设备类型,cpu类型,网络类型,端口类型之什么com1、2、3、4之类我都试了,这次就不行了哦,我纳闷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说我打开的软件多吗,我就打开了CX-Programmer7.3一个,电脑重启也没用哦!除非电缆、PLC、电脑有问题吗?没有!因为同样的软件,同样的PLC,同样的电缆,我的另一个程序就可以,这个只输入简单的电机连动程序没其他程序的就不行!莫非软件工具栏或其他什么地方我开了什么东西导致不能通讯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E:
跟着系统启动的软件呢?你检查过了吗????

网友F:
关闭工程 重新启动编程软件 不行的话 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不过就上面的情况来看 问题不大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跟着系统启动的软件呢?你检查过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具体点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hlq_0815 怎么打开的这个对话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E:
WIN+R>在对话框键入“ms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