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三菱PLC驱动LED数码管

楼主(2010-05-09):
我想用少点数的PLC去驱动4位大LED的数码管,而不使用SEGD指令,还有其它的方法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在找l例子呢
我的是用8个PLC输出口 四片CD4513驱动共阴极LED七段显示器。
输入端A~D公用四个输出点,四个LE使能输入端。
三菱的PLC
那位大大传个相关的例子上来参考下。

网友B:
试试 串行转并行的移位寄存器 可以不。

网友C:
用SEGL指令不是可以用8点晶体管输出控制4位1组的带锁存7段码显示器

楼主:
谢谢三楼,这样就可以实现4位LED数码管的驱动了,还能再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