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2N

楼主(2010-05-09):
请教,LD M8000 OUT TO D300
T0-=0
D300=59
MOV K59 D300
D300=59
END
用GX DEVELOPEN仿真调试程式时,为何T0没有变化
仿真GX Simulator7.11M-E 电脑XP
请问。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大哥你T0 后面应该是D300啊··
比如 我T0的时间设定1S 我就这样写 T0 K10
你把数字存入了D300 你应该写 T0 D300
我只是个菜鸟。。。

网友B:
把程序反过来写/先传送数据/后计时

网友C:
注意编程的顺序..上到下.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