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加密问题

楼主(2010-05-10):
三菱FX2N-48的PLC除了软件口令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加密,最好是不好破解的方法,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好破解?
另外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想法,看看解密区受限有多少人问就知道了。
如果你指望暂时能保留你的程序,那么你就应该选用新型的PLC或者无法上载的PLC。
Regards

网友B:
有是有,单加密后,也不能读也不能写.

楼主:
就要这样的效果,怎么才能办到?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呀,会的高手说说。

网友D:
下载进去,把下载口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