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05-10):
我用台达PLC 和04AD模块写程序,测量压力的时候选择CH1,模式2.压力传感器输出为4~20mA,对应0~16BAR的压力,想不明白监视看到的都是负值。请教各位大侠,只是说明原因啊?

网友A:
如果传感器没有接好或者说没接,监控时会产生负值。

网友B:
注意屏蔽接地及信号的防干扰,我做西门子200时出现过这种情况,数值很不稳

楼主:
兄弟 不行啊 搞了个独立电源 也接地了 还是有几十的负值 还有说明办法啊 可以把他看作是PLC模块误差造成的不 搞两三天咯 没有说明进展

楼主:
电源板没有接地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吧

网友C:
空挡的也要接接地和电源的为,不过台达的PLC不行,或者问问台达供应商那边的工程师

楼主:
台达的真的不行吗 我测温度的时候也还可以啊 刚才问了下那边的人,他们确认我接线没有问题 也不知道说明办咯

网友A:
前几天我用台达DVP06XA-S混合模拟量,我用通道一也是模式2,我自己没接压力变送器的时候,监控PLC就是负值,不过这个负值稍微有点变动,波动的不多。
那么你怎么搞啊?直接用啊?

楼主:
没有接的时候是-999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电流到底是多少mA?不会是0mA吧?

楼主:
我叫买变送器的人来测过,就在空压的状态是输出4mA,有一个是3·9mA的,出现的负值就大点。

网友A:
我接上去没压的时候,监控为0,很正确。你的压力传感器是几线的啊?如果两线的话,还要给电源它。
卖东西的人叫我接两线 ,一条+24V另外一条接如模拟块那里

网友A:
接线就是这样的咯

网友A:
你有用到变频器吗?确认没有的话,还有程序没有问题的话,通过调整斜率可以让你4mA时对应数值0。
没有用到变频器;程序都没有问题,现在确认就输出不足4MA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