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过载

楼主(2010-05-10):
富士变频低频过载,走5Hz时过了几分钟就跳过载,20多就不会,有什么办法好解决吗

网友A:
你调下力矩看看下;不行的话可能电机过热,你用的不是变频电机吧~不是的话是电机散热问题你要加散热电机。

网友B:
F09转矩特性设定一下

网友C:
一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调力矩不行也可提高电机转速 换低速电机或改机械变低转速

网友D:
普通电机不可太低速运转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频率低的话扭矩也低,拖不动了。所以要不提高电机扭矩,增加功率,或者改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