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自带的USB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0-05-10):
请问:
如果三菱Q系列的PLC上的USB端口和电脑上的USB端口连接起来,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吗?
如果需要安装,请问哪儿可以下载到USB的驱动程序,另外,三菱编程软件自带的USB驱动程序为何打不开。

网友A:
需要安装USB驱动,驱动信息文件在GX安装目录下。
Regards

网友B:
GPPW里面有USB驱动 自己找下

网友C:
要安装驱动,如果你的软件是装在C盘的,那就是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三菱

网友D:
我也正需要这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