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以前一直用日系PLC,用起来也比较顺手,最近做工程需要西门子的PLC,就拿最简单的200来说,我用起来非常别扭,希望常用西门子的各位同学进来说几句,谢谢.
感觉不顺手的地方体现在
一:日系PLC都有主控指令,西门子没有,不知道该用哪种方法来合理地替代;
二,日系软件当中都有已用元件列表这个栏目,哪些元件使用或未使用一目了然,在西门子软件当中,找不到这一项,搞到最后地址总有重复使用的情况;
三,西门子PLC中间变量M似乎是太少了点,不知道大家再与组态王等国产组态软件通讯的时候,或者在处理逻辑相对复杂的程序的时候,如何应对;
四,每编辑一行梯形图的时候,就占用一个网络,看起来程序冗长;
五,在线调试的时候,只有故障提示,没有具体的那条指令出错不方便找到程序出错的地址;
这个工程现对来说非常简单,暂时就这么多,在西门子PLC这块我就是个超级菜菜菜鸟.(我不是支持日本货,实在是自己刚刚工作就投错了胎,当时也没办法大连当时只有日企,有仇日情节的同学别骂我~~~~)估计里面有很多说的不对或者不准的地方,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我来随便扯两句

一:日系PLC都有主控指令,西门子没有,不知道该用哪种方法来合理地替代;

主控指令在我的单纯理解就是一段语句、一段网络或一段功能。。。。。的触发条件,条件满足执行,条件不满足不执行,就这!
好嘛!200虽然没有您所说的严格定义的所谓的主控指令,但是它有一个程序控制指令集(跳转、步进阶梯等等),另外活用子程序,我相信,对于您的现在非常简单的工程来说应该没啥问题的!
那啥!S7-300是有主控继电器指令的(MC)

二,日系软件当中都有已用元件列表这个栏目,哪些元件使用或未使用一目了然,在西门子软件当中,找不到这一项,搞到最后地址总有重复使用的情况;

交叉引用就是王道!

三,西门子PLC中间变量M似乎是太少了点,不知道大家再与组态王等国产组态软件通讯的时候,或者在处理逻辑相对复杂的程序的时候,如何应对;

可以用变量存储区(V)!不同的CPU,变量存储区也不同,就拿最低CPU221来说,范围VB0~VB2047。

曾经听人说过,关于日系和欧洲的PLC。大概意思是说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很单纯,而欧洲人喜欢玩些花样。
反正我体会还没那么深,可能我还没深入研究日系的玩意儿。当然啦,不是因为抵日,先进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向人家学习的。

HF
  • 下载积分:+2(yuyangcr) 热心助人

网友B:
    上学的时候学的FX 现在学的西门子 没什么感觉他们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随便扯两句

    一:日系PLC都有主控指令,西门子没有,不知道该用哪种方法来合理地替代;

    感谢回复,交叉引用是什么意思?能否举例说明?难道一个线圈可多次重复输出?

网友B:
    交叉引用可以查看地址和变量交叉引用和使用的信息
  • 下载积分:+1(yuyangcr)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引用可以查看地址和变量交叉引用和使用的信息

    找到了 感谢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