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思路

楼主(2010-05-10):
谁能告诉我,设计伺服系统时,发多少个脉冲,经过伺服放大器,减速器, 丝杆,最终走多少公分距离,是怎样算出来的,又是乍样
补偿偏差的,多谢了

网友A:
现在怎么都是不看书的人啊

网友B:
伺服这里有一个电子齿轮比的 可以设置多少个脉冲一圈
其他地方应该也有相应的参数,全部乘一下就行了
当然可能会有误差,不过根据之前的计算,就比较接近了,再根据实际测量情况核对一下,得出最终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