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气缸不用PLC来控制,可用其它什么办法来控制完成。谢谢

楼主(2010-05-10):
我有5个气缸和一个真空抽气电机,如果不用PLC来控制,不浪费一个PLC能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来取代吗?

网友A:
這要看您要作到怎樣的動作。
簡單的動作,可以用繼電器+計時器...等等來控制。
沒說明動作需求,我想,應該不會有人知道要怎麼幫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继电器 和单片机都可以做到 如果单片机的水平不是很高的话 建议用继电器

网友C:
单片机比较好成本比较低,可以把控制要求发上来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D:
同意一楼的,看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E:
是有点难呀!不知道具体要求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F:
用西门子LOGO 啊

网友G:
中继就可以了,具体的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H:
电磁阀上接根0V 加一二个按钮 按钮两端是24V 嘿嘿。。 有一次PLC没点了 又多一个汽缸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I:
具体要看你有什么要求,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有什么要求

网友K(2010-06-09):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磁性开关应该可以了

网友L:
要看具体要求了哦

网友M:
用单片机加上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N:
要看什么样的动作啊,一般用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啊
学习力=生产力

网友O:
就是这样的,要看你的动作了。一般的用继电器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P:
如果经济允许的话还是用PLC吧。。五个缸少说也要十个以上继电器。。。而且线路要麻烦的多

网友Q:
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可以用传感器线与电磁阀直接相连来控制
单片机也很不错哦~~

网友R:
单片机是怎么控制?

网友S(2010-10-05):
把控制原理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