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安装

楼主(2010-05-10):
请问GX8.50C安装后运行出现以下画面,是怎么会事?如何解决,电脑配置为:CPU 赛扬M140S 内存256M

网友A:
電腦重啟后試試,不行重裝編程軟件,最後還不行那只能換系統了

网友B:
你有电脑有问题

网友B:
想要的话我传你一个 加我QQ8779073

网友C:
可以传个给我吗?
wangchong90@126.com
谢谢了 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