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三菱指令   LD> D50 D20     是不是表示D50大于D20时起始触点接通?  结果存储么?一般作用是啥?

网友A:
D50>D20  ON
热心助人谢谢 谢谢

网友B:
条件指令,用来控制通或断,结果不存储,当D50>D20时接通
热心助人谢谢 谢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表示导通条件是D50的值大于D20的,然后接通下一步输出YO.非导通条件是D50<或等于D20.如图所示。
热心助人 谢谢 谢谢

网友D:
同意2楼和3楼说法,条件指令:当D50>D20时导通,其他状态(D50<D20或D50=D20)时断开,后面可以连接其他软元件或直接输出!!

网友E:
作为比较判别指令,可以作为一种门限判定,视数据来源而定。

网友F:
确实如此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