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输入脉冲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0-05-10):
三菱FX2N-80MRPLC 的X0\X1等输入端可以直接处理TTL脉冲信号吗?

网友A:
三菱X0,X1,X2是处理脉冲信号的

网友B:
只要是集电极开路的就可以用,差动的编码器就需要高速模块了。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C:
FX2N-80MR的PLC可以针对高速计数器对X0-X7进行分配
C235-C245为单相单计数器;C246-C250单相双计数器;C251-C255双相双计数器
其中C235、C236、C246 (单相)最高频率60KHZ C251(双相)最高频率30KHZ
C237-C245、C247-C250(单相)最高频率10KHZ C252-C255(双相)最高频率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