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伺服系统

楼主(2010-05-10):
首先多谢大哥了,你的源码经测试 结果与书上一致,小弟还有一个问题,
设计伺服系统时,发多少个脉冲,经过伺服放大器,减速器, 丝杆,最终走多少公分距离,是怎样算出来的,(有人说是试着测量出来的,反复修改) 需要知道那些数据,又是乍样补偿偏差的,多谢了

网友A:
三菱定位模块QD75使用手册上都有,楼主可以去查阅一下!

网友B:
计算出来,减速比是多少,丝杆的导程是多少,这些机械方面的都是知道的
然后根据这些算电子齿轮比
三菱

网友C:
传统的都是看电子齿轮比,不过现在三菱的MR-J3系列伺服有一组参数可以直接设定多少脉冲对应多少转

网友D:
三菱伺服电机使用手册上有设计计算方法。不知是否有用